IBM T43待机电流偏大0.05A Q73烧坏,U61TSURUMAI烧坏

楼主(2011-03-08):
这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待机电流,发现U61 BD4175KVT坏,换后.待机电流就变成0.10A了.发现C99这个电容很烫,换了电容和ADP3806无效.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这机子前几天就问过了,后来换Q73和U61 TSURUMAI(BD4175KVT)芯片后待机电流下降到.0.05A能正常触发进系统.最后没有查出那里问题,交给客户第二天客户拿回来,Q73和U61又再次烧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待机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排除,测3M5M对地值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等待

网友:
换Q73电流下降到.0.05A但是还高.这下不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
电流0.05A装机试了一下。又把U61烧坏。不知道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