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 简易点灯管的工具(有图)

楼主(2011-03-08):
   这两天自制了一个USB点灯管的工具,很方便也不贵 平常受到基地的不少帮助 特分享一下 一根二三十公分长的USB线一个5V通用高压条 一个主板电池 高压条的5V供电和地来自USB线 3.3V来自主板电池 连好线后用绝缘绞布缠一圈就好了 小、方便 不错的工具 可以人手一个 这样暗屏时也不用找显示器外接那么麻烦

网友:
3.3V来自主板电池
============
这个3.3V怎么接?

网友(点评):
应该的 电池的- 级 接地吧!

网友:
不错的创意,很好,我也做一个

网友:
嗯,这个不错,我也弄一个试试,不知这个电流有多大,会不会搞坏USB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用主板电池 在电池表面用钝器弄毛正负引各引一根线,(有笔记本上的带线主板电池这个可省去)3.3正接高压条ON上负接高压条地

网友:
USB的电流才100MA,够用不?
感觉不如接个USB接口的充电器好,现在的MP3,手机,很多都有这个接口,你这样接电脑感觉不放心,不小心短路烧主板就惨了。

网友:
楼主这样接应该是不够用,还是不要这样接,肯定会对主板有影响,5V高压条实际要到6V才能安全使用,电流也要足够的高@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很早就用这个工具 一直也没问题

网友:
嗯 这个是维修暗屏时确定是高压坏还是灯管坏的工具 抛砖引玉 谢谢大家提出更完美的方案

网友:
用肯定好用 我已在客户机上用过了(昨天正好有个暗屏)就是灯管没正常的亮 如怕对主板有影响可以用5V充电器 来做5V供电

网友:
我晕 这个还要去单独做啊 大家修笔记本的 拆个老的笔记本 尤其是奔2的老笔记本,拆开高压条一看 你就知道你们做这个有点费事了 那个高压条只有主供电19V 和接地 接个电源接口啥问题都搞定了,调亮度就是调整那个19V 到12V亮度就降下来了 ,好方便哦

网友:
这个想法还是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外接个好的灯管不就可以了吗。外接灯管正常亮,就是本本灯管的问题,反之就是高压问题。外接的灯管事先做好接头,比你这个快吧。

网友:
好东西,方便查暗屏,我再准备一根灯管,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个人觉得3.3用三端稳压管更好点,电池总有用完在时候啊.而且用电脑的USB来供电感觉有点不安全.
要是电池没电了,来点灯管有时亮有时不亮就会误判的

网友:
想知道楼主的主板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我以前看见又人这样用,我本来也想搞一个但是怕烧主板,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的发明真是短小精干啊!继续发扬这个发明精神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晕菜   你那的12V电源还少啊   还搞这东东

网友:
其实这样也不是不好!可是在用个3.3V的主板电池来做出发是不是有点麻烦呢!直接把出发接成5V这样不省事多了吗!(以前做过这个!确实很好用!不过不是用USB来做的!)

网友:
直接用220AC做个高压板更方便更实用更小巧,手机电源都不用了!哪个来设计一下这个小巧实用的板! 220AC --> 整流滤波振荡 --> 高频变压器 --> 灯管。

网友(点评):
220V一个不好电的可是自己,而且220还要从插板上来,占孔啊,也不方便 笔记本高压板也没有多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这个可以更完善 用个1117把5V转换成3.3 大家很有才 这样的话应该没有其它使用缺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V可发直接做出发电压吗?一般不是3.3

网友:
想法不错,值得弄一个!

网友:
刚才试过了ON直接用5V可点亮灯管 还一个办法5V出来接个电阻让5V变底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控制信号一般是3.3-5V      液晶我们用的就是5V信号

网友:
LZ这也太麻烦了,EN信号从5V拉个电阻就行了,这样USB供电1A多,点长的灯管还是不行的。

网友:
5V接个100K电阻成3.多V

网友:
这样会不会对笔记本有风险啊! 插不好会把本本烧了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V都可以做出发的!

网友:
好是好,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网友:
不用这么麻吧,有个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5V到ON串个电阻不就行啦,干嘛还要个电池,也建议插5V充电器,这样电流才满足。

网友:
其实用是没问题的 我们这修暗屏时经常用5V通用高压条 从USB接口处飞线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吗?他说从没出过问题 再说临时点一下而已呀!比修暗屏带高压时间上少多了

网友:
有点担心usb的功率是否够

网友:
电路我不太懂 带不带得动的 烧不烧主板 要高手分折下结论才行了 烧主板可是大问题了 我有个客户修暗屏就是飞USB的5V HP的机子现在2个多月了还在每天用

网友:
各位的想法都不错,看各人需要了!

网友:
太强了  牛人啊

网友:
这对机器不好吧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首先我要说的的是高压的工作原理:供电  接地   控制   控制为3.3v ,5v就不可以了吗? 大家的思维太局限了。  供电 控制都用usb 5v  然后加接地 ,有那么麻烦吗?我都用好几年了,没出过问题,大家都改一个,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
还是搞个12V的呀。

网友:
想法不错哦!
直接用一个10K电阻从5V引过来也可以的喔。

网友:
3.3v用个1117从5v转来不行吗

网友:
创意蛮好的

网友:
一般好的灯管需要电流一般情况下也就几百毫安万一是老化的灯管的话可能就要上A的电流了,如果接到主板上。。。。。

网友:
我是用kingstong通用电源的5v

网友:
直接弄个接分流器上的接口加上开关键更好用,接USB不安全

网友:
建议改成6V的可充电电池更方便。

网友:
这个我都用了好久了,挺好用的,主要是方便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风险哦,最好用那种手机充电器吧

网友:
创新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同长进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么个办法都被你想出来了。

网友:
蛋痛
。顶12楼的兄弟,费那事做甚。

网友:
LZ 有创意

网友:
都是人才,我用的还是老一套,单灯高压条,12V供电接ATX电源输出的12V,接个地。高压板开关与12V之间接个7805。7805一脚接地,也就是说改好后,有一个12V,就OK了。多年测试灯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灯管有问题的话有时也会烧测试高压条的。

网友:
用干电池不是更好???

网友:
19V的通用高压条。加个大点的电阻和3.3V稳压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此方法早就用了,不过ON直接用的5V,还是顶楼主

网友:
不管是用220V、19V、12V、5V只要能用够用就好,实用为原则

网友:
+5v电压可以用吗,灯管亮不咧,

网友:
为了方便一定要用,为了保险,一定要用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