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买的显卡维修教程。内带显卡测试程序,将程序拷U盘里,用U盘引导无法进入测试程序

楼主(2011-03-08):
买的显卡维修教程。内带显卡测试程序,将程序拷U盘里,用U盘引导无法进入测试程序。拷贝硬盘里可以正常使用。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你的U盘有问题,考进去之后看下MD5码有变化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U盘的问题!

网友:
MD5码???
直接是一个文件夹啊 就是那个VGA文件夹。不用MD5校验吧。难道从U盘里认不到?TEST批处理能进去。从那个列表选程序或者直接DOS下运行程序都不行。 拷硬盘里就可以

网友:
不是什么码的问题。是你的U盘不是FAT32格式。DOS只支持FAT32格式。

网友:
原来DOS一定要FAT32格式才支持啊!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点评):
DOS下支持FAT32和FAT格式 我记得有个朋友说UCDOS可以认到NTF格式文件 我没验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格式的问题,FAT32

网友:
U盘有问题??

网友:
确实就是FAT32的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过

网友:
不太明白 慢慢思考

网友:
我也有听工友说DOS只认FAT32格式的,就把U盘做成FAT32的才认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2g 以下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DOS不支持大分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