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板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3-08):
一块华硕小板,上笔记本478PIN CORE2和笔记本  DDR2内存,945GT北桥,发现主板缺色,三原色全不正常,红色和蓝色是黑的,绿色是浅白色,RGB三色对地都是71,更换接口处电容一样,加焊北桥不行,火大了,拆下重做还一样!如下图为正常三原色检测图,更奇怪怪的是,我在那机上截了一个图,刚才在我的电脑上打开却是正常显示的?难道是VGA接口有问题吗?当时也尝试插拔VGA线的,有点想不通了.(外接显卡是正常的)下午换个接口看看。

--------------------------------------------------------------------------------------------------------------------------------
事实证明换接口不行,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截图截不出来的吧?照相应该能看得出来。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从北桥出来的三极色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可能要考虑北桥及其周边元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