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死机

楼主(2011-03-08):
接一台X60的机子,开机不定时死机,有时进LOGO就死机,有时还没到检测硬盘就死机,有时过了硬盘到启动系统的时候就死机,有时能进入PE,但不到一分钟就会死机,有时会直接黑屏,电流直接掉到0.7A,有时开机开不到的时候电流也是在0.7A,北桥和CPU都做过了,但还是一样,不知从何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所述,应该排除系统跟硬盘了.这个问题类似T4系列的故障,换做我会先做南桥.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上次我有一台也这样。。刷 了个BIOS没想到好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吧?

网友:
楼主,挡LOGOL怎么会先想到做北桥

网友:
你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

网友:
可以做BIOS可能会好的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把它当做档LOGO来看,我觉得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