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报Strink the F1 key to shutdown

楼主(2011-03-08):
DELL D610开机后等了一会报
The computer is docked and only battery power is detected . This can happen if the power
cadapter is missing, the power cord is unplugged , or the comput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4 to the docking station.
Strink the F1 key to shutdown.
求助中,在网上搜了一会有人说是扩展坞有问题,好像有朋友把信号切断就OK了,我把扩展坞旁的长长的那个芯片摘了还没有用,请问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有哪位高手帮一下忙啊?

网友:
你是用电池还是插适配器时出现这现象的?

网友:
要用原装的电源

网友:
顶起来,等待结果

网友:
期待结果,高手请指点!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DELL的认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你的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所以会报错。进bios里把电源报警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BIOS报错!关掉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