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开机掉电?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08):
接HP 541一台, 待机0.08A, 怀疑有轻微短路,拆机,摸到CPU 供电IC ADP 3208 发烫,取下后,换新的IC 待机0.02A, 触发电流上 到0.2A左右,掉电到0.02A,在触 发的时间内测得其它各大电感 ,电压正常,CPU供电电感无电压;测得CPU 上管(高端管)G极无电压 ,低端管G极有5V电压 ,ADP3208的供电5V正常, EN信号有高电位,高端管G极与ADP3208的引脚相连是通的,没有断路。不知如何维修,请同行高手指教!

网友:
查ADP3208工作条件 VR-ON ,+v3s,+v5s……

网友:
供电IC坏了的,最好把MOS管一起换了,仔细查一下反馈的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修好了,CPU也坏了

网友:
怎么弄好的的
cpu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