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190EW9液晶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1-03-08):
开始现象是开机-灯亮-屏亮同时出现自动调整菜单,马上黑屏,指示灯正常.

开机后把高压板上了下焊,接上后亮也不亮了.

检查也没焊搭锡

高压板一体板上300V直流正常
没有5V.12V

我是新手呀
从哪里着手修.
哪位有没有种板的图纸

网友:
有300V的话查直流变压器开关管.稳压管.电源控制IC     你刚说的那个情况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先拔掉按键板试试,不行的话再刷个MCU,,,嫌麻烦的直接上通用板吧.

网友:
没有5V电源灯不会亮,没有12V屏幕不会亮
你肯定是量错了
   听你说的现象像是灯管保护了,查灯管  和高压板

网友:
楼上的兄弟,是现在灯不亮了,我就在电源板上焊了一遍锡.

网友:
估计你把电源部分弄坏了,先把电源部分修好,屏亮一下黑屏,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用代换的方法试下。

网友:
我倒不认为是高压板,灯管问题..    出现自动调整后黑屏的我更觉得是按键板或MCU的问题.(黑屏后用高亮手电筒照一下屏看下有没图像就知道了).   你现在空载上电量一下直流输出各组电压情况如何先吧. 如果空载都没电压的话就查直流变压器的控制IC,开关管等相关元件.

网友:
先看断高压板供电看主电源是不是好的吧,而自动调整有的机是在一开机就会出现,也不能说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靠屏线插口(上面部分)灯管接头细线打火 拆开重新焊接吧!

网友:
说得对 只能一步步来 先把12v 5v修出来再说

网友:
LZ既然知道没有了5V和12V应该就电源部分着手啊。
先把电源搞好在看其他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好多台了,故障就是上边的灯管白色的那根馈线断了,造成的负载不平衡保护了。
怎么人为的被修成其它故障了。。

网友:
灯管 虚焊,已经修了好几台此型号的屏了,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飞利浦 的显示器 我也修过好几台  灯管虚焊的  和高压板等问题 是 最难搞的 拆也不好拆  最BO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外置电源的液晶显示器!~灯亮就灭!~是12V的类波电容不行!~

网友:
先重電源板查起 更心不亮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