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70P开机硬盘指示灯常亮黑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1-03-08):
如题,一联想昭阳E370P开机硬盘指示灯常亮,也能听到刚开始电脑启动的声音,但就是黑屏,各们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是南桥么?
黑屏
电脑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
还没有人给支招呀???

网友:
你这样问,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我再描述一下故障现象:联想昭阳E370P开机硬盘指示灯常亮,只是触发了,但并没有启动起来,所以一直黑屏,各们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外接看看显示不呀。

网友:
看看高压板有没有坏。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下电压怎么跳动的。在分析故障,你再把故障描述清楚点。。。

网友:
你什么数据都没给,你连电压都不知道量是否正确,是否输出。你可能主板都没拆到就来论坛问。应该测量电压是否都出齐了,出来是否正常,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