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3-08):
当开机之后有3.3V供电了,VTT_PWRGD#这个电源好信号要有多少电压。时钟芯片才工作呀。除了这两个。时钟芯片工作还有别的条件吗

时钟芯片工作条件:VDD3.3V   VTTPOWRGD  14.318MHZ。有1.5V左右电压。要有压差

网友:
2.1V以上,时钟芯片还要复位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
找一个时钟芯片的图纸多看一下这些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D供电。3.3V。VTT POWR2V。复位。这样时钟芯片就可以工作了。是吗?

网友:
按常理来说是这样的,要看你的是什么芯片,有些芯片还要有一个开启信号的,叫什么EN信号,不能一概而论!!检查到时钟芯片3.3V供电,复位有跳变,PG信号为高电平的情况下,晶振两脚 还是无电压或者无压差,大可以换下时钟芯片试试,我平常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迅维网的主板试听课程有讲得很详细的。去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了。我去下载看看

网友:
是的 还有别的条件,电压,复位,还的上cpu.有些板子不上CPU时钟精震是不起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