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df转换成txt?

楼主(2011-03-08):
文件中包含图片、汉字、英文用过ABBYY FineReader 10等可是总有乱码,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你觉得    图片可以转换成  文字吗、

网友:
可以复制出文本,其它不清楚。

网友:
图片可以转成文字,简单复制不可以

网友:
图片可以转成文字吗?没有见识过呀。文字肯定可以复制出来。

网友:
将PDF格式的文件转换成TXT格式文件是不可能的,因为TXT格式文件是纯文本的,不支持图像内容。但有将PDF转换成WORD的软件,WORD可是支持图片的。

网友:
图片转文字应该会乱码的

网友:
pdf转换成txt,好像也没有这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