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主板键鼠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1-03-08):
****************2011/03/21******************
换472排阻,330排阻问题解决!呵呵!特此汇报谢谢大家的帮忙!

自己的一块华硕P5B主板键鼠接口不能用,插上键盘后键盘上3个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键盘是好的,现在无奈只能用ps/2转USB来使用键盘,今天又时间就具体的看了一下,测了一下对地阻值,并且量一下其中可能有委托的元件,请大家看看,到底是哪的问题!
键鼠接口背面,打对地阻值

这个是我测排阻,电感和排容的数值,是按照图中划线的两端去测得(排阻和排容这样测不知道方法是否对)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我个人觉得是472排阻有问题!但是由于是新手,所以请大家给确诊一下!谢谢!

网友:
把排容拿掉再测看看,我种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方法

网友:
拆下来看看哦

网友:
排容已拆,问题没有解决!拆下排容后的数据如下图

对地阻值

472排阻,330排阻和电感

网友:
量一下那4个电杆右边的保险是不是通的。
如果那个保险是好的,依次换下330和472,要是还不行,换I/O,再搞不定,换南桥。

网友:
保险正常!472和330手上没有!要等等有时间去找个坏板子去拆了!那么排容是什么型号的呢?空载那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基本功没学好

网友:
拆下你认为可能损坏的元件,再测量。
反正这些元件也是常见的,干脆就直接换一个好的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得的电感式有阻值的1.3欧姆,那么是不是电感也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图上那样测电阻货排容的方法是否对?拜托看看!毕竟是新手没什么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手上没有,有块坏板子在家呢?自己在外地工作的!472和330的问题都能找到的,像电感和排容我就不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帖子编辑过了!小弟也算半路干上这个的,主要是兴趣爱好!基础功肯定不好!多多包涵啊!

网友:
不用想太多了,你先要确定一点,接口总没有坏吧,实际维修中碰到接口问题多了,测接口方法:随便上个键鼠,再打SCL,DAT。阻值有明显拉低就是好的,有些拉低,有些不拉低,说明接口不正常
保险留意下
要不就去排容,排容去了关系不大的
再不行直接换I/O得了,
再就是换换472排阻吧,

网友:
电感用二极管挡 测量   小点的电阻还有二极管 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口应该没问题!472排阻的更换时我下面考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二极管测量,这么判断?看数值,还是导通发出报警就是好的?

网友:
I/O的译码表有问题了,直接换个好了,再不行的话

网友:
我门测量都是用二级管档测,没有用噢母挡测过,看不出好坏

网友:
电感当然是通的没阻值了  电阻就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