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s不触发,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03-08):
asus x81s,板号a8e/s8s/f8s,现在的现象是,插电,自动上电到0.2几,就掉电了,然后按开关不触发,测量开关处
有3.3v,PWR_SW#此信号有拉低并并送到ec,2脚,排除开关问题,此机器休眠开关爱出问题,检测了一下,问题一样,
可以排除,扣掉bios电池,一样,排除,测量各供电线圈阻值正常,排除短路。待机电流正常,测量无3。3v 5v待机电压,芯片是ps51020,这个板子待机有没有3.3v
5v.我不太清楚,测量芯片工作条件,24脚vin正常,22脚VREG5 5v正常,但是9脚10脚ENBL1 ENBL2只有0.18v ,正常应该是3.3v
,追查此信号,到图一

r8106一脚vsus_on3.3v  2脚为0.18v。看来问题在这,enbl连着ps51020,对地阻值正常,也没量电阻阻值直接把此电阻短接,再插电,vsus_on整个拉低,不对,然后,换掉ps51020.故障依旧,往回返,看这个图,r8106 2脚拉低,是不是因为q8105这个双管
的原因呢,换掉涛声依旧,突然想到,插电的时候,电流有上升,应该是触发了,难道是自动触发保护了,所以不出3.3v5v了,
然后,插电的时候测量了一下所有供电线圈,3.3v 5v 1.8v 1.5v 1.05v都有,但是cpu供电没有,看来是上电保护,不是后级短路就是缺电压,短路量了半天没有量不出来,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可能性大一些。之前的测试放心应该不对,检测cpu供电芯片
isl 6262,供电都很正常,查到这里下边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9359这位兄弟的问题跟我的差不多,不知道修好没。
图总是上传不上,看上边的这位兄弟的图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 有个通病是检测不到CPU就会过四秒钟掉电 好象是什么信号空焊了 我不懂图纸 跟EC也有关系 论坛上有这个帖子

网友:
不会,过来看看高手解答

网友:
我对华硕的机子很抵触的,好几块板子都没修好,版主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照图纸先把r8106  2pin修好

网友:
听老师说华硕4S掉电,应该按CPU不跑码修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没满足

网友:
不是4s掉电,它是一插电,马上自动上电,而且顶多上到0.2几a,最多2秒掉回待机电流,按开关就不触发了。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刚插电时,测量r8106 2 pin为3.3v,ps51020 910脚电压3.3v正常,3.3v 5v就输出了

网友:
如果此机按掉电修,掉电后应该能再次触发啊,但是不行
如果此机按没有待机3.3v5v修,但是插电3.3v5v就出来了,实在没思路啊

网友:
又在论坛搜了搜,这位兄弟的问题跟我的非常相似,只是最后换板了,高手分析分析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92609

网友:
应该是后级某个电压短路了,有图纸吗,好好量量

网友:
你先断开 OFF 信号量一下POWERGD有没有,如果有那么就是存在短路,我看了你说的,很有可能是短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明天到公司试一试

网友:
我碰到过T60有这样的情况,个人认为是有短路的地方出现,搞得开机芯片保护

网友:
很遗憾,板子没修出来,客户还来了一句,显卡也坏着呢,没办法,换集成显卡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