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有一台电脑开起另一台才能上网

楼主(2011-03-08):
铁通的,用路由器共享上网,原来两台可以正常上,现在只有一台电脑开起另一台才能上网,否则另一台不能上网

网友:
那你这台机不就成了路由主机了吗,双层路由了,如果不懂怎么改IP就两台一起重做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因为把不能单独上网的那么的网关设成另一台的IP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
估计是共享上网了

网友:
检查那“一台电脑”,看是否启用了连接共享或安装了代理软件,导致“另一台”无法上网。

网友:
估计是你路由器的线插错了

网友(2011-05-17):
是否启用了连接共享或安装了代理软件

网友:
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