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掉电的困惑

楼主(2011-03-08):
客户是拿的板子加d壳来的
接件的时候是大短路
这个倒是小问题
把短路排除了
上cpu 内存
开机
跑马

nnd  跑到02就掉电了、、电流在0.5左右就掉了
待机3, 5v正常。。开机后2.5   1.5  。1.0都出来了
不上cpu0.4  不跑马。电流0.4 不上内存电流差不多。。但是复位灯狂闪。。。等一下就掉。。比上内存掉得慢。。。
供电ic加焊了。。北桥换了还是一样
不晓得那个修过这样的状况不
论坛搜索了。。有个差不多的。。可是没说是怎么解决的

在线等。。。。。。。。。。谢谢了哈
   机器修好了。。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拜托。。就没人来说说嘛??
都是路过???

网友:
是不是给修过缺料什么的,或者你整机安装好后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是个鸟。。。自己不懂还把机器拆了个七零八落
就给我拿来个迪克加板子

网友:
机器已修好、、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