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 焊接过显卡后,只有待机电流0.03

楼主(2011-03-08):
接到一台IBM T61P 的机器,显卡报警,明显是显卡问题,焊接显卡后,只有待机电流0.03,不触发,怎么回事,大家有没T61P 14寸屏主板图片啊,求救中。。。。。。。

网友:
呵呵,T61P 主板图纸,急啊。。。。

网友:
这样的啊 ?

网友:
描述比较模糊,不要说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一般就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点评):
这个亏我吃过两次了 重做显卡显存爆珠

网友:
楼主肯定在加焊时没有保护好北桥,可能北桥短路了。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掉件了  这款机器我还没修过  但是之前我有遇到过lz说的这样的情况    一般是南桥空焊了   显卡是不是跟南桥靠的很近  没保护好    思路一般是找找参与触发芯片看有没有问题  或触发电路

网友:
这款机器的桥内应该打有黑胶,很容易爆珠的!

网友:
桥没有短路,以前做过很多这样的机器,成功率很高的,所以怀疑是不是掉件了,可是没有这块主板的图纸。。。郁闷啊

网友:
H8空焊啦,重新加焊一下,以前遇到过

网友:
呵呵  南桥 或北桥肯定漏锡了~~

网友:
先把显卡干下来!看加不加电!

网友:
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IBM 主板,桥与桥距离太近,不用茶色胶带很危险的

网友:
那楼主查出来了没有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2011-04-07):
估计是爆桥了

网友:
多谢大家的关心,头一次碰到这么怪的问题,没办法,最后直接跟客户谈换板了

网友:
那应该是桥爆珠了吧

网友:
拆下显卡后,看看能不能加电。

网友:
南桥爆珠了吧?我这两天做了一台T60也是北桥爆珠,很晕~~~

网友:
这还用问吗?你找到图纸也没有用,显存爆锡了。敢问楼主你把GPU取下来了吗?

网友:
北桥短了吧

网友:
我这里有t60和t60GM的图纸,有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