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的难问题。。。。。

楼主(2011-03-08):
   NC6220开机跑到0。57左右就不上去了 。,,,。那是什么的问题呢 ,,,,,什么电压都是出来的了 ,,,,,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什么电都出来了?都正常吗?先换个CPU试下,然后查下CPU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你是  单板  测   的?

网友:
查查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
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