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RST的电压一下3.3V一下1.8V不稳定。

楼主(2011-03-08):
PCI-RST的电压一下3.3V一下1.8V不稳定。这个从那里开始查,怎么修。

网友:
查不出问题就可以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其它复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加个电压烧,

网友:
信号也能加电压烧呀?!!!

网友:
不好查呀   只能默默无语两眼泪

网友:
重点围绕南桥周围来查,跟南桥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那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