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3 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1-03-08):
ec 是w83l951dg 3v 5v芯片是isl6232  没有3v 5v 查ec的 条件都满足 就是h8_rsmrst 一直有跳变 拿掉Q512就不跳了 南桥和ec 都换过了

问题解决 原来是买来的ec资料和现在的不一样 换会原来的ec 问题解决了。呵呵。可能在查信号的过程中把原来的问题也修复了

网友:
高手来解释下啊

网友:
有谁知道 上电时序 也行啊  难道没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待机电压应该有不正常的,特别是EC的供电,BIOS的资料和BIOS芯片本身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那个信号是待机号信号。重点查待机时候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感觉I/O或者6232有点问题就别修了
修不好的
我已经在这个机器上折好几回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南桥的问题 南桥的晶振没有起振啊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rsmrst信号会一直跳  而拿掉q512就好了那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bios待机会工作吗 我看架构bios是挂在南桥上的啊 bios也没有波形的

网友:
有的EC里面是代数据的  更换的时候需要到料板上面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