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优雅Q120B上网本 电流跑到0。26 A

楼主(2011-03-08):
进水机器,
先前轻按内存偶尔可亮机,是按内存
加焊内存潮后切底不亮
换内存潮无果
待机0.01,开机0.01---0.14---0.26 不动了
测试整板供电点正常
是不是需要再换一个内存潮??手上又没有
进水

网友:
进水机器,
先前轻按内存偶尔可亮机,是按内存
加焊内存潮后切底不亮
换内存潮无果
待机0.01,开机0.01---0.14---0.26 不动了
测试整板供电点正常
是不是需要再换一个内存潮??手上又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9705-1-1.html

网友:
有修过类似的吗

网友:
打一下内存阻值正常不

网友:
进水的就很难说啊,压内存槽可以亮机不能说就是槽的问题,仔细的查下主板有没有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