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软件不能用了 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2011-03-08):
如图 重装了系统还是不管用

网友:
明显的系统文件丢失,只有其他盘的程序残留文件,比如你的办公软件装在D盘,那么它的注册信息还是会复制到C盘的,没有什么办法好解决,除了重新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安装什么 ?谢谢

网友:
把原来的办公软件删除,重新安装office

网友:
重装软件吗

网友:
给那个软件卸载在重装应该就可以!   不过有的软件卸载之后要重启 并完全删除残留文件才可以在次安装使用!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就可以用了啊

网友:
是啊。卸载该软件后再重新安装。。

网友:
文件损坏或中毒

网友:
可能正常方法不能删除哦,可以用软件删除再安装。

网友:
卸载软件后再重装一下啊!

网友:
软件删除后 还是一样 现在QQ 也出现这个状况了

网友:
一般中毒后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中毒后杀毒后也可会出现,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没有搞错吧?系统装了还是一样的?  如果没资料你分区分下看看,在把系统换个 看看行不

网友:
直接装系统就行了。要不很麻烦。

网友:
可以试下Windows Install Clean Up

网友:
重装OFFIC   不行换系统得了  简单  嘿嘿

网友:
用PM把C盘格式化 重装的系统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系统盘是同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