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

楼主(2011-03-08):
显卡供电正常,跑码通过,加焊BGA二次情况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数码卡跑到2B时有没有停一下?如果有停可能是BGA空焊造成。没有停说明没有抓到BIOS,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坏或资料坏,有可能是BGA空焊。

网友:
加焊不行就拆出来做下试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线和接口量了吗。主板有报警声吗

网友:
用PCI显卡看下能不能看到核心和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招高!!实用的经验,以后学了,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啊,用mats吗?还有,用PCI卡带着测花屏显卡,测不成,是不是要设置一下才能测啊,这个是怎么设置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D:

PCI显卡是用来查看抓没抓到核心和BIOS信息。不能用来MATS测试,MATS是在花屏状态下盲打,最后测试完后通过其他显卡进系统查看测试结果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o ,这样啊,那怎样看抓没抓到核心啊,是不是把两个卡都插上,用mats检测啊

网友:
供电都正常 先打32阻值 抓BIOS 正常就GPU 抓不到就晶振

网友:
不显检查GPU外围,总线,ROM,DID

网友:
NVFLASH测试BIOS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