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692的1.2V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2欧

楼主(2011-03-08):
接一台ACER 1692,待机电压正常,量1.2V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2欧,VCCP电感对地阻值为40几欧,感觉1.2V供电有轻微短路,加电压烧,只有显卡有点热但不烫手,显卡为ATI X700,请教一下,1.2V和VCCP的阻值属于正常吗?不敢轻意动显卡,谢谢!
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本来就是很低的,有的低至2-3欧,你这是正常的。

网友:
VCCP 和1.2V电压的对地是很低的 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兄弟

网友:
你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