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讯维网我也给大家分享我的成果

楼主(2011-03-08):
客户送来一块GTHIM致铭*****45pl2-l主板,来时不加电,当时不知道该怎样修,静下来想想,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开关排针电压,是4.7伏,复位排针1.3伏,CPU,桥,内存都没电压,看以下IO是W83627,控制开机的。我跟师傅说给这快板换个IO吧?师傅说你在测一下电源的第14脚到IO不,一量是通的,换上后加电了。但是不正常,它是自动加电不复位,IO也没有连脚,可能是我换时风枪的温度太高把IO吹坏了,用手摸IO发烫,我把板子给师傅,他又从新换一个OK了。值得高兴的是发现问题解决的思路是正确的,扫兴的是自己没换成功,还的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你是运气好吧

网友:
你的运气   真好、我连换3个南桥都没好、

网友:
致铭板子建议大家少用!本人已经处理过2个G41  配HY19宽  在1440X900分别率下 只能显示半边!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因为其他集成G41板子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点评):
解决方法:重装官方驱动,2。显示器进桌面后自动调整一下。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对,尤其进PE很慢!

网友:
对 致铭其实是致命

网友:
  哇,学习了,我都是没什么思路只是盲目的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