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明基电源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08):
明基15寸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通电开关灯亮,屏没显示,外接灯管不亮,确定高压部分问题,高压部分线圈全部加焊过,两个5707正常,查到25V电容的上管9024虚焊并损坏,更换后,25V电容正极电压出来13V左右,维修同行说12V左右就行,这个电压出来后,我查了一下到驱动板焊点,并没有12V 5V,有三个脚都是3.3V,现想请教一下,是不是25V电容到排针之间的线路还有问题,拉低了12V,我的思路正确吗?还是这块板还有其他的问题,附上图片,请教了,谢谢!

补充:接上VGA线,电源指示灯长绿,应该说明驱动板正常,现重点在高压部分,修好9024后,外接灯管,按开关,两根灯管均被点亮1秒,然后就灭了,2-3秒后,又亮起来,然后再灭就不再亮了,灯管点灯的光明显不够亮,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点评):
C5707是NPN三极管,不是场管。。。。。

网友:
还有一个保险没换,或者是你的高压线圈烧了

网友:
上次我测量的时候也全是3.3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15寸明基有3.3V和13V,说明电源基本正常, 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你都说了,指示灯亮,证明驱动板有供电(一般驱动板有给高压板信号,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好的),而且不是没个驱动板都要12V的,3.3一样可以,15的屏本来供电也只要3.3就够了       我们这里是   视正常为正常,视不正常为不正常

网友:
楼主 你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有吗  驱动板没给他开关控制信号照样不亮

网友:
9024坏了 应该保险也坏了吧  看看供电到高压了没

网友:
看一下13V电压到哪?应该去高压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