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版号:S42G Q MB NPB VER B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1-03-08):
长城版号:S42G Q MB NPB VER B GHOSt完100%系统重启后认驱动掉电,有谁碰到过的,排除温度问题,系统版本都换了好几个?

网友:
加焊cpu底座应该可以

网友:
用纯安装版试过没有,

网友:
  那你就不打驱动试试咯   什么驱动都不要   识别主板驱动不是掉的吧?

网友:
显卡做过了没有,这机器大多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t跳过驱动就能正常安装完成,但是进系统装驱动就掉电,碰到过的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没有,这跟显卡有关系么?

网友:
用纯安装版试过没有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呢 想不通   等高手来吧

网友:
你可以装一个纯净的系统,然后驱动一个一个的装,装一个重启一次,碰到哪个重启了就有可能是它的问题了!这种隐性故障只能一步一步的查了!祝你好运!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楼主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

网友(2011-04-07):
我现在手头也有一台七喜KW43的机器,和楼主的症状一样,换安装版的也没用。掉电重启。已经排除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修好分享一下哦,很期待哦

网友(2011-05-12):
把显卡做下吧 ! 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