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半显示正常,一半花屏

楼主(2011-03-08):
          问题如标题所述,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上下一半还是左右一半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有照片會有更正確的答案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LG的19宽的,上半部份3/5正常,下半部份2/5不正常。是屏的问题还是电路。

网友:
屏坏,屏驱动芯片坏。

网友:
如果屏 是群创的话  就是通病了  上面1/3不正常 下面2/3正常

网友:
是左右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