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1-03-08):
             想问一下,当液晶电源板大电容有300伏电压,而后级无输出时,应怎样检修。总该有几个关键测试点的吧,忘告知,谢谢

网友:
你先看看电源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后级到十点滤波电容间无非有 开关变压器、开关管、电源芯片、保护电路、光耦这几个关键元件,我一般习惯从易到难的检测,比如断电在线测开关变压器绕组是否开路以及绕组间绝缘电阻,管子是否正常、最后才是电源芯片的检测。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气了,都是修友呵呵
我感觉液晶的高压电路多是以电源驱动模块为核心,电路简洁,元器件不多,元件功能单一,外观发现不了的故障 大多是开关管CB结击穿,另外不要忽略高压滤波电容,微观上就是靠它给开关管提供电能,但是有部分电路有一个隔直电容串联在滤波电容和开关管之间,一方面对尖峰信号起到滤除作用,降低开关管截止时开关变压器反电动势叠加在开关管的电压,另一方面也是很关键的就是阻止直流直接流过开关变压器初级,特别是在开关管严重击穿时起到保护作用。但是这个高压涤纶电容的容值一旦降低很多的话,就会限制开关管通过的电流从而降低了高压驱动实际输出的功率,很多灯闪一下就灭的故障就是功率输出不够引起电压急剧下降造成的。不过这种故障很少见,作为了解就行,我曾经在电脑的电源上尝试过降低此电容容值,结果电脑多次不能正常启动。仅仅作为参考,还望前辈们斧正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IC芯片是否被击穿

网友:
倘若三百有输出,先测保护控制断。保护电路未动作,启动电路查在先,启动电阻是不是无穷大了?开关管击穿了吗?电源芯片是不是有供电?可以量一下每一脚对地阻值,看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照樓上所述 一一查檢

网友:
简单,查管子和光耦比较简单,再就是新片吗?排除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