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火箭般的速度 让Windows XP更快_技术

楼主(2011-03-08):
感受火箭般的速度 让Windows XP更快_技术

通过,XP的相关设置就可以全面提升速度,看看下面的设置吧!

感受火箭般的速度 让Windows XP更快_技术_科技时代_新浪网.rar

网友:
现在都WIN7了,你整这些玩剩下的东西干啥。

网友:
老机子还是挺有用的,学学有益嘛

网友:
也不透漏点出来   感觉像在哪儿看到过  有点抄袭的味道 以前看到的是 在BIOS选项里面设置  你的里面不会也一样吧。。。。。。。。。。。。。。。

网友:
都是Windows7啦、

网友:
BIOS选项里面不要随便设置,对开机速度影响不大。我设置了又改为默认,只保留开机从硬盘启动。

XP滚动条减少也没多大意义,黑屏的时间会延长。

网友:
这个没啥用,良好的使用方法才是对的。

网友:
下载分 有意思么 http://www.baidu.com/s?wd=%B8%D0%CA%DC%BB%F0%BC%FD%B0%E3%B5%C4%CB%D9%B6%C8+%C8%C3Windows+XP%B8%FC%BF%EC&search-radio=on&ie=gbk

网友:
速度一般般就行只要稳定就好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没得啥子用途,GO版系统,那些基本上都是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