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03-08):
               液晶显示器大电容有300V电压,而后级无输出,请问如何检修。我想总该有几个关键测试点吧,望赐教,谢谢

网友:
查是否短路,开关管外围是否有原件损坏。更换开关管
就这几招了,
  楼下接住

网友:
大家都说说啊,探讨一下

网友:
我觉得先要了解一下要修的电路的工作原理先!~有时候了解了要修的电路的原理了!~
动起手来的时候就会有1+1等于2的感觉!~

网友:
我最初是跟着输入电的方向走的!~一直测量到有故障的地方!~
现在有经念后!~看到什么故障都会心中有数的了!~

网友:
测一下开关管的一脚电压有300伏吗

网友:
看看哪个电源控制IC

网友:
有300V,说明电容前面是好的,然后断电测量开关管、电源IC的Vcc脚是否有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有10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电压,没有输出,电源IC坏的可能比较大,另外查光耦和431有没有电压,二次电源部分的复合管有没有短路……,慢慢查,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电路基础才可行的。。。

网友:
先去学习一下显示器的一次电源电路,学好后就会了~~~

网友:
学习者学习中学习走过。

网友:
开关管那一脚300V是通过变压器的其中一个引脚接进来的吧,但我量量正常的板子,三个引脚的电压怎么都只有1V左右呢,不解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 和开关管,还有开关管一端的保护电阻

网友:
一次电源有300V,说明一次没有短路,一次如果短路就会烧保险的。有300V,说明整流滤波都没有问题,要测量,次极各路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果都没有电压。说明故障在一次,在变压器前面。电源IC坏的软多。IC的供电,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供电无输出,多为IC坏。如果供电偏低,也有可能IC内部轻微短路将电压拉低。以极供电脚滤波电容失效,次极如果有5V,没有12V就要查12V那一路。总之要有扎实的基础。思路有清。很好修的。多查元件参数,多问。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将故范围扩大。弄的别人也修不好。

网友:
如果自己沒有把握  請交給(專業人士)
免得故障點更多(多花冤忘錢)

网友:
先查那些比较容易坏的管,都没问题再查芯片,一般情况下哪个管不正常就查那一路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测试一下各个供电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13楼说得对 一点基础都没有就不好修了

网友:
看样是小白在搞维修!
建议你先跑一下线路,弄明白电源的大体原理,沿着300V走向逐级测试关键点电压,然后断电在线测量怀疑的原件。其实过程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测量,次极各路输出有没有电压。次级输出电压是否为两组电压。一组为5v,另一组为12V ?
         如果都没有电压。说明故障在一次,在变压器前面。电源IC坏的软多.此电源IC是否是控制开关管的那个芯片?

网友:
有300V,说明整流滤波都没有问题,要测量,次极各路输出有没有电压。次级输出电压是否为两组,一组为5V,另一组为12V?
如果都没有电压。说明故障在一次,在变压器前面。电源IC坏的软多.此电源IC是否为控制开关管的那个芯片?
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