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案例

楼主(2011-03-08):
ASROCK华擎462的板子,来时是内存不过,放过电,换过内存,冲过南北桥,还是原样,。那就只有跑线路看看是不是线路的问题,内存供电是有8脚场管控制3脚场管提供的内存供电。场管的三端电压是,D1.3V, G 1.2V    S 3.2V是输出的电压低,换场管ok,电压上来了,供电正常。按顺序我们要进系统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才能让客户拿走。刚做完系统进logo画面花屏,可能是显卡的事,仔细看主板vga接口后面的电感有翘起来,加焊后测三基色对地阻植78噢正常了。再次做系统到那个画面还是画屏,我晕  ...没办法去加焊北桥,没想到过了,不容易啊.........

网友:
正在学习台式机

网友:
妈妈哟,原来还修还这么很啊

网友:
看来BGA真值钱啊,哈哈

网友:
8却场管控制3脚场管提供的内存供电?

那8脚的应该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