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小板通病修复

楼主(2011-03-08):
此板极易坏南北桥总线供电场管,修了十几块有5-6块都是坏的这个地方
这个场管一般都在南北桥之间。有的在显卡插槽旁边。损坏后会出现复位灯不亮或者常亮。根据测试卡不同而不同

如果是技嘉的小板遇到复位不正常的可直接查此管。此管损坏开机后南桥还会发烫      如下图:
场管测试方法 如下: 用万用表测D极有3.3V或2.5V供电 。G极有3V以上控制电压。S极输出低于1.5V的话就可以更换此场管。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感谢楼主分享,我以前有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好经验,谢谢提共。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   以后修技嘉的板子可以多注意点!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共享你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
这个是南桥其中一路主供电场管,不正常以后导致其它路供电电流增大了,所以南桥发烫.个人觉得南桥发烫的还是比较好修的,基本上都是供电不正常或者短路.直观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维修方法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是新来的希望转正

网友:
还不错哈又 了个思路

网友:
分享了   此MOSS管子损坏会导致 其他供电电路电流增大 以至于南桥发烫  谢谢楼上的这就花也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