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影驰显卡,本来只是花屏,用风枪吹下显存居然不显了 ...
一片影驰显卡,本来只是花屏,用风枪吹下显存居然不显了,

楼主(2011-03-08):
一片影驰显卡,本来只是花屏,用风枪吹下显存居然不显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166-1-2.html
显卡

网友:
成功了 成功弄坏了

网友:
可能是你把BGA回焊短路了,先确定BGA主供电是否对地,如果对地了那只能重做BGA了,如果没有可以量金手指两边通往BGA的数据线。应该能量出来的。

网友:
可能把显存吹坏了

网友:
本来是少量虚焊,,用风枪吹了一下造成大面积虚焊,,肯定不显,显了就怪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吹死了哈牛吧

网友:
kuaike
的帖子
你去掉一个TA都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