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下isl6548a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3-08):
今天接手几板联想的P5I945PL主板,经测是内存供电没有电压,使用的的芯片是ISL6548ACRZ,自己也在网上下了它的PDF看了,但是经过几个小时的检修,还是没有修好,已经排除芯片坏的可能,因为其中有两块好,我把芯片取过来还是不行(那个坏板子上的芯片再上到好板子上也是好的),它的基本条件5VSB 12V S3 S5 5VDUAL 3V3ATX 都有(BOOT OCSET有5V电压),就是VREF IN电压没有(它相连的电容也换过了),现在就是搞不清它的工作条件,帮高手指引一下

网友:
如果要下PDF就到这里去下http://www.alldatasheet.com/,就不贴出来了,不要浪费大家的下载分了

网友:
你自己不是都查出来了嘛,VREF IN 这个基准电压都没有他怎么会工作呢,跑下线路看从哪里来的吧。。。。。。

网友:
但是看PDF说是芯片内部出来的VERF IN电压,这就搞不懂了,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A:
如果没有基准电压,表明IC没有工作。你要查一下IC的工作条件ISL6548A,供电,P12V吗,3脚,25脚BOOT电压开起信号,1脚,SB5V,2脚和23脚,信号要有,一般是桥发过来的。如果换了IC还是没有出来电压,换全部的MOS管。还是不行,就查FB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基准电压,表明IC没有工作。你要查一下IC的工作条件ISL6548A,供电,P12V吗,3脚,25脚BOOT电压开起 ...

受你的启发,今天用示波器看一下内存两个管子在开机的一瞬间有双杠波,我想可能是有保护,所以把所有的反馈换了一下,换了VTT1.2V的MOS管后好了,所以就是这个MOS管软击穿(换下来测试坏的管子没有发现有问题,我想应该是软件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