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打印机的电源线/USB口,主机就重启?

楼主(2011-03-08):
在系统下,只要把打印机电源线拔掉或者将开启的打印机关闭,还有就是要是把打印机的usb的口拔去,主机就重启。干其他的,主机不重启?不知道是主板有问题还是打印机不行了

网友:
有短路问题

网友:
换条打印线看看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