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07-0.10轻微大电流怎么修

楼主(2011-03-08):
待机0.07-0.10轻微大电流怎么修,打3M对地正向阻值偏低才50多欧,除了电击法外,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定位故障原件?打阻值有什么技巧没,就是快速定位的那种?

网友:
要么烧要么一步步排除  好象没有一步定位的办法。

网友:
要是嫌烧机都不好,那就只能慢慢一个一个元件拆了。。。那个更累

网友:
别的也不知道了,

网友:
3Vde 阻值有50怎么烧啊!那点电流不够吧!

网友:
那就是烧了,待机的话换换主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