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7B 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1-03-08):
我用单位的17B 万用表,打主板红,绿,兰三色对地阻值.为31,31,31.而用国产表打出来是85,85,86,请教一下,福禄克万用表量出来的对地阻值是这样的吗.........还是表坏了........谢谢///////

网友:
你的那个31 31  31是不是指针的 在我们工厂里 打内存阻值有数字的都是 400-500多 但用指针却只有几十欧姆   这个正常的
    要是两个都是数字表 就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17B福禄克是指针表,第一次听说,两个都不对,应该是75。档位不对吧。

网友:
明显是你的表不准     用电阻挡打值就行了    基本上只要一样的组直就正常(一般65)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数值和表的内阻有关系,但不会偏差很大的,电池快没电了量出的数据也会有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用别部门的17B也是31,31,31.不会是二个同时坏.想不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红黑表笔拿反了!

网友:
都一样 不就行了

网友:
好难懂的问题

网友(2011-04-24):
15B 17B  还有胜利的一个自动表。测100以下的二极体值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31就是75左右了

网友:
还是饼哥见多识广。一般打阻值我都不用二级管档不准。还是电阻档准。自动表以道会流行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