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热风枪?

楼主(2011-03-09):
如何使用热风枪?
热风枪是维修通信设备的重要工具之一,主要由气泵,气流稳定器,线性电路板,手柄,外壳等基本组件构成。其主要作用是拆焊小型贴片元件和贴片集成电路。正确使用热风枪可提高维修效率,如果使用不当,会将手机主板损坏。如有的维修人员在取下功放或CPU时,发现手机电路板掉焊点,塑料排线座及键盘座被损坏,甚至出现短路现象。这实际是维修人员不了解热风枪的特性造成的。因此,如何正确使用热风枪是维修手机的关键。

    1.吹焊小贴片元件的方法
    手机中的小贴片元件主要包括片状电阻,片状电容,片状电感及片状晶体管等。对于这些小型元件,一般使用热风枪进行吹焊。吹焊时一定要掌握好风量,风速和气流的方向。如果操作不当,不但会将小元件吹跑,而且还会损坏大的元器件。
    吹焊小贴片元件一般采用小嘴喷头,热风枪的温度调至2~3挡,风速调至1~2挡。待温度和气流稳定后,便可用手指钳夹住小贴片元件,使热风枪的喷头离欲拆卸的元件2~3CM,并保持垂直,在元件的上方向均匀加热,待元件周围的焊锡熔化后,用手指钳将其取下。如果焊接小元件,要将元件放正,若焊点上的锡不足,可用烙铁在焊点上加注适量的焊锡,焊接方法与拆卸方法一样,只要注意温度与气流方向即可。
    2.吹焊贴片集成电路的方法
    用热风枪吹焊贴片集成电路时,首先应在芯片的表面涂放适量的助焊剂,这样既可防止干吹,又能帮助芯片底部的焊点均匀熔化。由于贴片集成电路的体积相对较大,在吹焊时可采用大嘴喷头,热风枪的温度可调至3~4挡,风量可调至2~3挡,风枪的喷头离芯片2.5CM左右为宜.吹焊时应在芯片上方均匀加热,直到芯片底部的锡珠完全熔解,此时应用手指钳将整个芯片取下.需要说明的是,在吹焊此类芯片时,一定要注意是否影响周边元件.另外芯片取下后,手机电路板会残留余锡,可用烙铁将余锡清除。若焊接芯片,应将芯片与电路板相应位置对齐,焊接方法与拆卸方法相同。
    (提醒你:热风枪的喷头要垂直焊接面,距离要适中;热风枪的温度和气流要适当;吹焊手机电路板时,应将备用电池取下,以免电池受热而爆炸;吹焊结束时,应及时关闭热风枪电源,以免手柄长期处于高温状态,缩短使用寿命。禁止用热风枪吹焊手机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