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MX SE PLUS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09):
故障:无RST 不跑码  首先打阻无短路,加电测量各电压:内存:1.9V 0.9V CPU:无..桥供电:1.6V.查CPU供电电源IC组合:BD-AJ+AP-AJ.查AP-AJ(RT8800)的电路工作条件:16脚为5V供电.4脚为DVD(开启信号),9脚为PGOOD,实测16脚为5V,4脚为0V.9脚为0V(无DVD电压自然无PG).再测4脚连两个电阻.273(27K)接12V.一个下拉302(3K),9脚也是连一电阻一端有3.3V一端无.开始跑DVD相连元件.此脚接一个肖特双二极管.1 2脚相连.3脚直通到桥,于是我把此管断开后,此时DVD脚为1.2V.PG也有.CPU有输出.量次管子也没问题.换一个上去马上就拉低DVD脚电压(直接相连依旧).电源IC关闭.很不解...断开就有.于是我直接焊桥..还是不行..请各位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图纸有点小了   看不是太明白!

网友:
你看下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另外一边的阻值是多少?
CPU供电的开启是由南桥产生的,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按NV上电时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掉肖特二极管,测两边的阻值都是530多.一端接DVD脚.另一端直接相连桥....测此线无开路.你可以发个NV的上电时序过来吗>>谢谢...

网友:
你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上面有时序的。 自己看下

网友:
应该桥在一直发出低电平的无效 VRON信号,去拉低RT8800的DVD端,关闭VCORE输出
因为:
南桥以为,
VRON发出的前置条件缺乏。
重点查一下+1.2V_HT电压,以及此电压发往南桥的P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查查时序的条件...

网友:
我上次发的一个帖子就是没有Cpu的EN信号之后查线路是IO坏了。

ATX-PWRGD发送到io之后IO就没发出PWROK信号,导致主板没有VCORE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说得对..+1.2V_HT无..D极有1.2V,G极0.1V.跑此线后,断开822排阻 G极达到12V.但是依旧无U供电.请问版主你有此板的图纸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