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电脑不开机元件级维修实例)

楼主(2011-03-09):
今天刚刚申请的账号,转了老半天才发现转正需要申请。正好有块航嘉磐石355电源挂掉了,就拿它当进身台阶吧!
故障现象:用户称上班着急,直接关了插座开关,回家后启动电脑大约5分钟后突然关机,再无法启动。
检测情况:询问用户未听到爆炸声和浓烟异味遂大胆通电。按下开关,电源风扇、CPU风扇不转,凑近听风扇无微弱的电流声,初步判断电源故障。
打开机箱,见主板有LED指示灯,接通市电见指示灯亮起,主板大电流器件外观无明显鼓包,炸壳等情形,打表检测到5VSB电压,拔下所有供电线插头,打表绿黑线测得3.8V,橙黑5V。接通市电,镊子短接绿黑,未见电源风扇转,其他几路也无输出,因副电源输出电压稳定正常,由此断定系系电源主电流转换部分故障。
检修情况:开盒见好大的市电滤波电感,怪不得电源如此沉重,因5V输出正常,所以市电保险、滤波整流、副电路都省了检测。打表主电源转换三极管无击穿现象,上电测。脉宽块基准电压测到,电压比较块反馈电压测到3.8V,数字表粗略测得脉宽信号(懒得上示波器)。到这头有点大,别是软故障!掣电,测推动管,哈哈,果然基极击穿,到这没着急更换,仔细观察周围电路,分2次1小时,反复观察,发现推动管基极附近污垢呈油腻装,底板绝缘纸和底板上对应了一个圆孔,懒得多分析了,于是断定因漏电电流引起过载烧毁推动管子,测试外围元件未见异常,主电源管子测保护电阻基本正常,外观也无明显烧痕,三下五除二,更换了倒霉的管子,清理了油灰(怎么会有油灰?虽说客户吸烟,烟尘能这么厉害吗?)上电,短接绿线,一切正常,放了半小时后,缝合伤口手术做完!开机一切OK。
维修回顾:本机故障显现是不能开机,电源散热风扇不能转动上初步将故障指向电源组件,开机箱检查主板易损的稳压滤波以及大功率组件未见明显的击穿短路爆浆等现象基本排除开机低电平原因以外的主板故障引发的电源组件不供电,而且主板的LED灯点亮,测得待机电压为稳定5V正常值,开机能提供电源第14脚底电平启动信号,+5+12测不到,说明可以排除因主板引起的不供电故障。拔下电源强制启动电源(短接主插排第14、15孔)风扇不转动,测不到输出+5V +12V,因VSB+5V正常,说明电源的副电源能正常工作,副电源与主电源使用同一市电供电,所以确定故障范围在主电源开关电路以及次级整流,稳压、保护电路,本电源使用339作为电压比较器,7500做稳压脉宽控制,查7500块12脚有给339供电的基准5V电压,但是7500第4脚为高电位,因此判断开关管无脉冲工作信号,2个原因可以引起,保护和开关管不工作检测不到电压关闭主开关管,在线检查主开关管阻值正常,主开关变压器初、次级绕组通,主开关管300V供电正常,因此将故障范围减少到推动电路和整流电路,在线测肖特管正常,因次沿7500块8、10脚上行查到推动管击穿,导致脉宽信号无法送到主开关管。至此故障原因找到。
提示:维修电源要特别小心主开关管发射极的大功率低阻值阻抗匹配电阻,此电阻如果出现阻值变化等软故障,容易引起管子发热,因此维修中要顺便观察此电阻,减少后续的故障。
又参看申请规则,得知需要上图,只好打开这个电源,从新用手机照了几张关键的节点发上来,请审核。

此电源做工还行,市电滤波做的不错

一般看见它亮,说明待机供电正常

提醒:维修中一定要小心高压电路部分,慎防触电

手机没微距有点模糊

网友: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请斑竹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