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高压条改线

楼主(2011-03-09):
最近碰到一笔记本,经检测高压条坏,由于初次动手,拆下后没记住线序(初学者用死办法),用一根通用的高压条(一头标有主供电。NO信号。地,亮度控制,但是没有接口,一头接灯有接口)替换,怎样找出原高压条接口处的主供电。NO信号。地。亮度控制线呀,请详细介绍一下测量方法

网友:
搜了一贴了,但没明白:
“1、先排除地线(防烧)
2、查主供电(点高压)
3、查开启电压(延时,防止出现白屏,要求不高这个不接也行)
会的不难,无非这就三步,很多人不说关键罢了。”
怎样测原接口处的地线,主供电和开启电压

网友:
你只要找出供电线就行了,控制线连到屏的供电3.3上(为了同步),地线就更好找了

网友:
vin-19v     on-3.3v      adj-3,3v<这个电压调节亮度时会变》 gnd-地    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我向来不接亮度控制  ,直接把开关和亮度接一起  ,让它保持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