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故障

楼主(2011-03-09):
昨天收到一张945GC的板上CPU 内存跑C1 C3 01 02 07以为是IO,换了故障要一样,刷了BIOS没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查下I/O的两个 时钟有没起来啊!COM芯片坏也会影响跑那代码的。

网友:
谢谢你哦,我换了COM蕊片好了,以前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事,换过南桥,I0之类都不行,今天知道原因了

网友:
这种修过很多了,杰微的修过5块,也是跑这种代码,是不是ITE的I/O呀,我感觉这种I/O的,跑这代码,我一般先拆COM芯片,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