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看!

楼主(2011-03-09):
今天接了一个服务器。配置很垃圾,来的时候开不开机。插上测试卡看了一下,0C00,个人感觉是条子的事,擦了擦原来的条子的金手指不好使,换了根条子不好使,最后刮了几遍槽子就能亮了!
亮了之后,提示f1,看了一下忘了插键盘了(糊涂),插上键盘还是f1,就顺手按del。悲剧了,电脑一个尽的响,发出滴滴滴。。。。。
没完没了。

提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 system halt

我上网翻译了一下

bios罗校验错误

检测软驱媒体

驾驶错误,系统停止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事,让大家来分析一下

果然是bios ,刷完就好了!

网友:
BIOS出错,重刷BIOS

网友:
------- 最后一行:-驱动器A错误,系统暂停

网友:
重写BIOS,BIOS坏了。

网友:
服务器上好像有调频率的跳线你先跳看   不行再刷

网友:
简单的英文还去在线翻译,翻译的乱七八糟,一看就是Bios错误,重刷Bios就OK了,哪有Bios检查软驱查不到就halt down关机的

网友:
BIOS有问题,放下电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
把軟驅給關了,就行了。

网友:
呵呵。经常遇到冲刷BIOS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