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复位

楼主(2011-03-09):
昨天收到一张华硕P4PE-X/SE 478板,全个板没有复位,有CPU 内存 南桥 时钟供电都有,IO都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CPU 内存 南桥 时钟供电都有'  那你就简称复位电路那块,看复位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换的是哪个啊!板上有个跟I/O一样的ASUS开机复位芯片啊!在ITE I/O上方,那个换了吗?

网友:
我换了,现在有复位了,还是过不了内存,明天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