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一装网卡 就大电流

楼主(2011-03-09):
一台 HP540的机器 刚开始是不显示跑b8 量到3vPCU阻抗偏低 于是换了南桥 显示了 于是进系统一插网线就掉电了 换网卡 现在是不装网卡待机电流都正常 一装上网卡待机电流0.17 然后自动开机还显示  现在搞了好久还是这种现象  量了也没地方短路呀 郁闷 求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个网卡吧

网友:
在换个南桥看!还是像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再换一南桥试试  谢了

网友:
拆掉网桥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先换个新网卡试一试吧。
不行就对照图纸查一下网卡的外围电路
再不行就把南桥重做一下吧。

网友:
在换一个网卡?

网友:
网卡挂在南桥上   ,两个都有嫌疑

网友:
先做桥看看哦

网友:
修啥桥啊,直接找个外置网卡插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
终于好了 没有做桥 南桥旁边一三极管 可能做BG时 烤坏了  换了它  OK 了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我感觉是网卡的事,网卡芯片在焊上去的时候要很小心的,风枪温度过高就容易烤坏。
底下就放个小炉子烤着,在用风枪慢慢吹着焊

网友:
没有楼上说的这么可怕吧  我都是用风枪吹上去的啊

网友:
查下网卡的外围电容

网友:
那个三极管和网卡是什么联系啊 还是不清楚上了网卡就大电流啊

网友:
同楼上,麻烦楼主看下那个三极管是作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