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昴达865PEN主板,全板无复位,北桥上有电容电压只有0.37V是否是北桥挂了?

楼主(2011-03-09):
一块昴达865PEN主板,全板无复位,量得北桥上几个电容的电压有1.5V,2.5V,只是本来应该是VCORE电压的三个电容上只量到0.37V,(此时CPU假负载上有VCORE电压1.5V,CPU没复位.)这是否可以判断是北桥挂了?

网友:
板上那三大电压你都量了吗?CPU是不是没电压啊!一般没复位跟北桥的 关系没那么明显的。建议你查下电压,时钟,再说复位吧!而且你发帖也发的仔细点,那样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