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发红

楼主(2011-03-09):
      接秀一台液晶显示器,灯管发红,   如果测出来时一个灯管坏,不必换灯管,可直接短接那个坏的灯管的插座后两脚。
坏灯管不用插,绝对OK,  我试过几台 ,而且返修几率不高

网友:
最好是用电容安全

网友:
短接就行?时间久了,不会烧高压线圈吗?

网友:
没试过,也不敢试

网友:
来灌水的。。。。飘过…………

始初 -2
214946366 -5 灌水

网友:
加3KV电容   最好还是换灯管

网友:
不用的  记住是短接后两脚。  我试过,

网友:
短接后两脚???是不是插灯管的那两只脚?、、、、、

网友:
我也试过,是用高压电容短接的.客户用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返修了.

网友:
只能暫時使用 要長久還是換了他.

网友:
17的可以,19的就亮度有点不够了,最好是换了。      我一般只短接17的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不会烧东西吧。。怕怕

网友:
呵呵,我用多了。

网友:
会不会自保

网友:
没有试过 ,,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