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1r 右边的喇叭一直滴滴滴的响,没有声音

楼主(2011-03-09):
请问这个是喇叭坏了。。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左边的好用?
多数是喇叭坏了。

网友:
把左边的喇叭接到右边试试

网友:
芯片坏了,或外围原件

网友:
如果不是音箱的问题,,,就把板上的麦拆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左边的音响坏了,右边的没坏,他是在向你报警,查一下电池充放电情况,光驱读盘情况,键盘按键情况,有结果后告诉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