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开机闪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3-09):
我遇到好几回了,开机亮下就灭了,这种情况大概都是什么问题,是电容问题大还是 别的呢?

在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理,我就会换个电容别的就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说清楚,是液晶彩显还是CRT彩显?
如果是液晶,就是高压电路故障或有灯管损坏。

网友:
电源次极电容不良,起包,
高压故障。
灯管不良,或坏了。
你最好吧你机器型号说一下,

网友:
液晶可以先用灯管代用一下以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的驱动板把DIM线断开就OK了。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或是灯管

网友:
多数是高压保护了。。。
最好外接个高压条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说明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好的的话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注意电容和高压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高压条或灯管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上的IC保护起作用了。可以短路保护脚。

网友:
短路保护脚会不会出现其它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