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ln-x pro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9):
双敏up945pln-x pro检测卡总是测到26就不过了,插上显卡亦是如此, blos已经刷过三次了,还是不行。插上键盘。键盘灯也不亮。总感觉是检测不到显卡,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内存拔掉会报警,但就是不过显卡,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你插个小喇叭上去看下会不会有那种没抓到显卡的声音,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还没到显卡那部位,建议你看下网卡。还有那基本电压的阻止,看是不是桥有问题